[求助] 运放,PGA,环路仿真,tran,增益

楼主(2021-05-21):
请问仿真环路稳定性能时,实际应用时是如右图的有环路电阻的闭环运放,仿真单位增益负反馈时需要在左图加入相对应电阻吗?还有我确定使用时不是单位增益的情况,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稳定性条件还要满足吗?还有想问一下,运放放大2mV-60mV的小信号,tran仿真时放大的幅值达不到预期值,是因为2M输入信号下,建立时间不足吗?1M时幅值有提升,但仍不够

网友A:
请问仿真环路稳定性能时,实际应用时是如右图的有环路电阻的死循环运放,仿真单位增益负反馈时需要在左图加入相对应电阻吗?
Ans : 通常你需要知道系统性的思维 , 如果现在要单纯测试OPAMP 那么是不需要加上output 的 RC。
那如果你OPAMP 单位增益已经测试完了,规格有到了。再往上考虑更多,因为output 加上RC 会影响到你iprobe的结果-稳定度。

还有我确定使用时不是单位增益的情况,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稳定性条件还要满足吗?
-> Ans: ok ,这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 limit 。假设增益或是beta 不等于得case 。怎么影响你的稳定度。

还有想问一下,运放放大2mV-60mV的小信号,tran仿真时放大的幅值达不到预期值,是因为2M输入信号下,建立时间不足吗?1M时幅值有提升,但仍不够
Ans :-> 这原因很多 , 速度是其中一个。也有可能是你增益不够(放大倍率太大,压缩到mos headroom),假设你是SC放大电路 , 也有可能取样c 不够大 被寄生吃掉。此外除了OPAMP 要考虑settling time之外 ,开关的R 也需要考虑 开关C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仿真环路稳定性能时,实际应用时是如右图的有环路电阻的死循环运放,仿真单位增益负反馈时需要在左图加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