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用新的库替换元件后宽长比并未替换的问题

楼主(2021-05-21):
求助下,在virtuoso中用replace已经将旧库中的元件按cell name方式全部替换为新库元件;

但是旧库元件的宽长这些参数却没有替换,这个需要手动一个个去改,有没有更便捷一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透过 按住shift + 选取每个cell 之后 按Q : 在apply to 的字段选择 the same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透过 按住shift + 选取每个cell 之后 按Q : 在apply to 的字段选择 the same type  ...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