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跑蒙特卡洛 遇到问题

楼主(2021-05-21):
求助!!!!

上面显示无法成功 但是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上面显示无法成功 但是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看上去是在ADEXL view里面设置了蒙卡仿真用远程服务器来执行,而远程服务器一直没启动得了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上去是在ADEXL view里面设置了蒙卡仿真用远程服务器来执行,而远程服务器一直没启动得了仿真。 ...

远程服务器是什么意思,这是自己设置的嘛我看了很多博客说是字体问题我去看.vnc-cds下面的adl xl 的运行 log ‘
您帮我看看这个怎么解决
他们说是字体问题可是我下载了字体还是没用
这是其他博客的问题 和我还是有差别的 他们没那个
failed to set default font path

网友A:
那确实就是系统字体的问题,导致了远程服务器不能启动仿真作业。

你需要在本地机器或者远程服务器上对/usr/share/X11/fonts路径具有读权限,否则xvnc因为显示不了字体而拒绝运行(我认为这是软件架构的Bug, 因为说到底这仅仅是显示的问题,跟远程作业没关系的,为什么要拦住系统启动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确实就是系统字体的问题,导致了远程服务器不能启动仿真作业。

你需要在本地机器或者远程服务器上对/usr ...

是vnc 的问题码就,我把系统装在虚拟机上安装IC617 然后跑ade xl 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