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中rc和rcc的区别

楼主(2021-05-21):
各位好,根据R,C的定义,

R:distributed resistance
C: parasitic Capacitor to substrate, that is capacitance(net to substrate)

CC:coupled capacitance (couple to other net)
RC: R + C
RCC: R + C + CC
那么是否RC=RCC-CC,即RCC提取出来的去掉CC就得到RC了?
但是我实际提取发现,RC和RCC提取出来的对地电容大小是不一样的(电阻一样)?请教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个人所了解的几个提取工具里,RCC 为了控制数据量的大小对仿真时间的影响,都会有  R, C 的阈值和温度的调节,另外在RCC 里面为了节省算法数据量,有选项把CC 的值折算到sub 或ground 上。请查看相关地方的选项情况。对比工具使用手册及说明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