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BGR启动电路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1-05-21):
上图中的BG不加启动电路,为什么会有启动风险?

启动电流是注入到X还是注入到Y?
谢谢!

网友A:
1. 如果是发paper,启动电路可加可不加;如果是做产品,启动电路一定要加。
2. 启动电流注入到X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发paper,启动电路可加可不加;如果是做产品,启动电路一定要加。
2. 启动电流注入到X点 ...

谢谢你的回复!
想请问下:
1,启动电路是为了X和Y电压不为零,还是说为了让X≠Y,以至于OP可以工作?
2,启动电流注入Y会导致什么问题,应该从哪方面分析?
还请麻烦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发paper,启动电路可加可不加;如果是做产品,启动电路一定要加。
2. 启动电流注入到X点 ...

启动时amp输出拉低就行了吧

网友:
高手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amp输出拉低就行了吧

电源从0开始上电的时候,amp输出就是从0开始上升的为什么还要拉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发paper,启动电路可加可不加;如果是做产品,启动电路一定要加。
2. 启动电流注入到X点 ...

另外,按我目前的理解,启动电路是为了消灭多余简并点的。
这个电路似乎只有一个稳态工作点?为什么产品一定要加启动?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从0开始上电的时候,amp输出就是从0开始上升的为什么还要拉低呢

你理解错了,启动问题指的是电源从0开始上电,电路内部节点电位未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启动问题指的是电源从0开始上电,电路内部节点电位未知的状态
...

谢谢你的提醒!我确实理解错了,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那么就你刚刚所讲的  “启动问题指的是电源从0开始上电,电路内部节点电位未知的状态

是不是说,上电过程中,如果PMOS栅压一直跟随VDD,使得PMOS电流源VGS=0。同时amp的正负输入均为0。那么电路就被锁死,无法启动?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确实理解错了,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那么就你刚刚所讲的  “启动问题指的是电源从0开 ...

是的,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家相互学习

另外问一下,如何理解注入X点和Y点的区别?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如何理解注入X点和Y点的区别?
谢谢!

X是正反馈,Y是负反馈。我觉得,在X或Y点注入的问题,应该是电路存在另外一个简并点,如果是这样就要仿一下具体值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