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如何屏蔽掉某些模块的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1-05-21):
有一个 模块, 在前端DC 时,会报出timing violation,已经拿到后端做hard core,后端表示timing 能收敛
这种情况下,前端DC 就不需要关注这个模块的内部timing 了,但是接口timing 还是需要关注的,所以把这个模块房子chip 级一块综合,但是这个模块报出的timing violation会影响工具的对其他路径的优化,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掉这些违例吗
1. 我使用了group_path 的命令 : group_path -name  AAA -from [ Block/*/Q] -to [Block/*/D]
在时序报告里,仍然可以看到 这个模块的违例, 并且它的分组是按照其时钟 分的, 不存在 AAA 里面, 这是什么原因

2. 我是否可以使用false_path 把里面的违例全部屏蔽掉,到后端再去掉set_false_path 命令, 不清楚这种会不会有问题

3. 各位路过的大佬, 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A:
降低weight工具即使看到vio 也不会care太多;既然是真path, DC还是不要直接false 掉,否则可能飘到PR收敛不了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weight工具即使看到vio 也不会care太多;既然是真path, DC还是不要直接false 掉,否则可能飘到PR收敛 ...

能说下命令怎么写吗。
我总感觉我设置的group_path 命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