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安培负载电流LDO

楼主(2021-05-21):
基本要求:负载电流1安培。输入2.2~6V,输出可调0.8~5V。最小压差300mV。
目前的思路是误差放大器采用1.8V管,则输出摆幅最大0~1.8V,然后再转换为PMOS功率管栅极的高电压。PMOS功率管高压输入时的关断和低压输入时的满载导致EA后面无法使用射随结构。准备EA后面一级采用NMOS共源。
问题:
功率管尺寸非常大,栅端寄生电容上百pF,为了减小输出阻抗,NMOS共源的负载采用二极管连接的MOS并联电阻,满载和空载时环路增益约为58~70dB,负载调整率不满足要求。只好采用电流源负载,但是会导致较低频率的栅极寄生极点,输出端负载电容大于4.7uF,也产生一个低频极点,由于增益要求EA输出端也存在一个低频极点,目前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做补偿?零点追踪补偿输出极点在1A电流范围内如何精确实现?另外两个内部极点怎么补偿呢?感觉频率补偿始终云里雾里的啊啊啊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和前辈给点提示,谢谢啦

网友A:
1A,牛逼,向大佬学习

网友B:
还是上电路或者画个框图,方便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上电路或者画个框图,方便讨论

框图中p1,p2,p0均为低频极点,而且CL大于4.7uF,要保证稳定性是不是应该做内部补偿这样即使输出电容再大仍能保持稳定性?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牛逼,向大佬学习

大佬见笑了

网友C:
1A的LDO面积得有多大呀。如果输入是6V,输出1V,LDO的功耗5W,散热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的LDO面积得有多大呀。如果输入是6V,输出1V,LDO的功耗5W,散热怎么解决?

工作时输入输出最大压差不会超过0.5V的,您考虑的确实很周全

网友A:
如果把EA换成cascode或者折叠架构,然后减少一级,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EA换成cascode或者折叠架构,然后减少一级,是不是好一点?

是这样的。中间加那一级共源主要是为了想转换一下功率管栅极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中间加那一级共源主要是为了想转换一下功率管栅极电压范围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NMOS做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NMOS做功率管

NMOS做功率管确实优点很多,可问题是无法实现低压差。

网友D:
你这种结构很难补偿,3个低频极点的话要产生两个零点来补偿,输出电容如果ESR比较大的话算一个,另外在内部电路再产生一个。如果你想用弥勒补偿来分裂P1、P2,把P2推到单位带宽外的话,弥勒电容值估计得很夸张。建议换一个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做功率管确实优点很多,可问题是无法实现低压差。

可以选用native nmos,阈值电压为零

网友E:
围观大佬们讨论,为什么nmos不能实现低压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围观大佬们讨论,为什么nmos不能实现低压差呢

  nmos  vgs-Vth .. NMOS 除非 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结构很难补偿,3个低频极点的话要产生两个零点来补偿,输出电容如果ESR比较大的话算一个,另外在内部 ...

文献中好多用buffer将功率管栅极极点推远的,不加buffer的看过一个3安培的AMC补偿方法,感觉依赖于ESR电阻以及反馈电阻并联电容引入的零点,您有推荐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native nmos,阈值电压为零

工艺里没有native MOS。

网友G:
输出端的大电容加入ESR补偿。中间的话不加buffer的话很难补偿吧。负载电流太大了。没有buffer的话功率管栅极的阻抗太大了。你看看论文中很多A级别负载的buffer,找一个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端的大电容加入ESR补偿。中间的话不加buffer的话很难补偿吧。负载电流太大了。没有buffer的话功率管栅 ...

我也觉得加buffer好补偿,可是我现在的工艺里VTP都接近1V了,那VIN=2.2V时,如果PMOS buffer+PMOS功率级不太行,NMOS buffer+PMOS功率管再加上衬偏也无法关断功率管,所以我感觉不太能用buffer

网友E:
引用 网友F:
nmos  vgs-Vth .. NMOS 除非 BOOST

还是不懂,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加buffer好补偿,可是我现在的工艺里VTP都接近1V了,那VIN=2.2V时,如果PMOS buffer+PMOS功率级 ...

考虑过中间级用diode做低阻抗负载吗,这样功率管gate极点会到高频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中间级用diode做低阻抗负载吗,这样功率管gate极点会到高频去一点。 ...

考虑过diode并联一个电阻,但是我观察到的是这一支电流小的话输出阻抗降低不是很明显,电流大的话会影响负载调整率,可能是我没调好再看一看吧。非常感谢

网友H:
stage2换成一个source follower,这样P2变成一个高频次极点,如果需要这是source follower甚至可以做成一个super source follower(减小P2点看到的阻抗)。
剩下2个低频极点,环路仍然不稳定。stage1的输出并联一个RC网络,目的是引入一个zero用以抵消其中一个pole,考虑到输出极点p0随负载变化很大,所以这个zero最好是用来抵消p0,且zero需要随负载而动。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搭一个负载追踪电路,目的是使R和负载电流成比例,从而使得zero相对精确等于p0

网友I:
静态电流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age2换成一个source follower,这样P2变成一个高频次极点,如果需要这是source follower甚至可以做成一个 ...

由于输入电压最低2.2V,工艺中VTH≈1V不能用射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静态电流有要求吗?

350uA以下

网友:
功率管前加一级buffer,另外可以考虑用伪esr去补一个极点

网友:
要用buffer降低EA的输出阻抗,如果没有低阈值管,摆幅不好满足。没有低阈值管条件下,如果用PMOS做buff的输出,两个Vtp就等于VDD了,大负载有问题,用NMOS做buff输出,要求前一级最高输出接近VDD,不然空载有问题。
静态电流预算比较大,可以考虑用电荷泵电路来驱动NMOS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懂,还请指点一二

LDO 一般用 PMOS . 可 low drop out ,   low drp out  压出压入 电压差别太大拉 .    pmos LDO  1.8v  vout 可能  vin = 1.9v  就  drop out 0.1v  . 但若NMOS ,  vin = 1.8+ vth  , 一般VT抓 0.5~0.7      vin > 2.3v   ,     除非你找得到vt=0.1V  nmos   (native or zero Vt  mos  才可能VT 很低 ) ,  如果说  LDO 改Nmos    . 一般NMOS 会用 charge Pump or boostrap 让 NMOS  gate 可以 > v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