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电阻阻值问题

楼主(2021-05-21):
电阻的版图跑lvs在property errors中报的是W,L电路与版图不匹配,1,有什么设置能让property errors中报的不是W,L,而是报电路中电阻的阻值与版图中电阻的阻值。我想通过这个数值来确定我画的电阻值(无属性,poly电阻,poly其尺寸小于最小设计规则,无法通过电路确定阻值),或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poly电阻阻值?
求解,先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
这是LVS规则检查文件中设置的,比如说电阻器件RPOLY,那么查找TRACE PROPERTY RPOLY这一行,原来是 W W 5,你可以改成 TRACE PROPERTY RPOLY R R 5,其中5是指5%的容差,你可以设置成1%,更严格一些。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自己画的poly电阻的阻值,

网友:
修改LVS规则试试

网友A:
这个电阻值是和LVS文件有关系的,你要仔细研究LVS文件

网友B:
lvs rulefile里面有关于该电阻的识别方式 ,是根据阻值识别还是宽长识别 ,可以直接查找该电阻的类型就可找到 建设采用宽长的识别方式 相对于阻值识别可控性会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rulefile里面有关于该电阻的识别方式 ,是根据阻值识别还是宽长识别 ,可以直接查找该电阻的类型就可找 ...

是的是的,在rulefile中是以宽长来定义的。我该如何和修改成以阻止定义的,额,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修改过来以后,这也只是我的rulefile中是以阻值的形式出现,那layout提取出来的会不会还是以wl的形式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值是和LVS文件有关系的,你要仔细研究LVS文件

是的,文件定义的是宽长

楼主:
no掉,好像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在rulefile中是以宽长来定义的。我该如何和修改成以阻止定义的,额,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 ...

你提取版图是通过LVS来提取的,所以你要仔细看看LVS怎么提的,然后再去修改你提取你想要的值,

网友C:
想法初衷有误,
首先LVS 文件对电阻值的算法不一定能跟model里面的算法一致,存在一定的算法误差,这时候可以选择设置LVS 误差容忍值来让工具认为‘match’;
另外对应一些不是非常精确的model 或许比较容易的让 其算法跟LVS 一致。
但如只算阻值的时候 ,算的是R* L/W ,但从实际的物理实现来看  L W 的实际制造差异是会影响实际阻值的。
为了更好的match 前端设计初衷 应该与对比 L,W 的值更为严谨,因为这是出现的误差 就是 建模的文件是否精确,而不是还有其他中介计算的差异带来额外的误差。而建模的文件是有工艺厂提供,在可控范围内。
建议还是对比实际 L ,W 值 ,lvs误差容忍设置为0

从你的描述来看,就是你话的电阻长宽不满足电阻器件长宽的定义,说明 实际制造出来电阻会出现偏差。如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电阻可能没问题,如果对于节点精度对电路工能或性能有影响时这样做是不行的。
请跟前端了解该电阻的重要性。

另外如果电阻器件的物理层不满足该层次的最小值(不是值器件的最小值) 时 其物理层是不能被制造出来,请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初衷有误,
首先LVS 文件对电阻值的算法不一定能跟model里面的算法一致,存在一定的算法误差,这时候可 ...

又能学到不少,谢谢。那我可不可以把文件中的W,L换成L/W,这样也能避免掉poly尺寸的错,当然电阻的值是有误差准许范围的。大神可以提供一下修改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能学到不少,谢谢。那我可不可以把文件中的W,L换成L/W,这样也能避免掉poly尺寸的错,当然电阻的值是有 ...

polly  尺寸错是指什么?
是物理层最小尺寸不满足,还是不满足这个层作为电阻时的最小值。
这么计算定义 用W L 换算成R 分两种
1 如果lvs里面有定义已经有设置potion 只需要更改一下 option ,或更换一下运输语句的设置。
2 因为要算R  如果 原 model 跟symbol 定义是一致的而且包含 cont 以及 w ,l 误差的话,在LVS 种需要把这些加上去,一般做法是需要把这些算法或者计算出来的常数加大LVS 定义中。如果你没有这些 只能算出不带误差的理性 R 出来。具体计算公式详见验证工具对应语法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ly  尺寸错是指什么?
是物理层最小尺寸不满足,还是不满足这个层作为电阻时的最小值。
这么计算定义  ...

在版图中poly的最小宽度400n,但现在要求用100n。所以只能自己画,所以就出现了上面说的阻值问题。谢谢指导,我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在rulefile中是以宽长来定义的。我该如何和修改成以阻止定义的,额,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 ...

本身肯定是有屏蔽掉另一种识别方式的 就按照需求屏蔽宽长比那一条 ,取消屏蔽阻值的那一条,具体忘了是// 还是#了,关于怎么识别的两种方式都试一下理解会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肯定是有屏蔽掉另一种识别方式的 就按照需求屏蔽宽长比那一条 ,取消屏蔽阻值的那一条,具体忘了是// ...

是的是的,我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版图中poly的最小宽度400n,但现在要求用100n。所以只能自己画,所以就出现了上面说的阻值问题。谢谢指 ...

poly 能做100n  这是 90n 或以下的工艺? 要不然应该 这个poly层都做不出来。
如果是90n 或以下 跟poly res 推荐值差这么多,实际出来的电阻值会偏大好多的哦,搞不好是一,两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y 能做100n  这是 90n 或以下的工艺?

是的,这个问题还没实质性的进展,哈哈,有没有简单明了点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还没实质性的进展,哈哈,有没有简单明了点的办法,
...

电路的symbol 定义改成 W L 定义,后端这边什么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symbol 定义改成 W L 定义,后端这边什么都不用改。

但是电路sm的最小l是400n,还是不能知道100n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路sm的最小l是400n,还是不能知道100n的阻值。

能说一下是哪家的工艺,
在pdk 定义中 对器件定义都会加上约束来限制有推荐值的器件尺寸。
有些比较完善的工艺会提供开关进行设置,用来控制是否读入这个约束函数。
你让前端好好看看pdk 的用户手册。如果没有这种开关,你们要改CDF  定义,去掉函数调用定义(如果不熟悉CDF 不建议你们去改,容易改坏器件)。

实在改不了 就换回0.4u 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是哪家的工艺,
在pdk 定义中 对器件定义都会加上约束来限制有推荐值的器件尺寸。
有些比较完善的 ...

现在用的是himc。之前台积电的确实有你说的那个约束的选项,我在himc和smic中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是哪家的工艺,
在pdk 定义中 对器件定义都会加上约束来限制有推荐值的器件尺寸。
有些比较完善的 ...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

用的hlmc,在台积电确实有那个键,在smic和hlmc里没见到

网友:
打开schematic的网表,看看电阻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自己画的poly电阻的阻值,

virtuoso不能量测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rtuoso不能量测电阻吗

说下具体的办法

网友E:
在LVS中,將原電阻的DMACRO & DEVICE描述copy一份出來並另改名字,
並將PROPERTY W & L 註解掉
並在DMACRO 新增阻值算法即可
不過你這樣故意違反MODEL跟DRC的規則
這樣子做出來的阻值會與你現在自己設定的會有非常大的誤差

楼主(2021-07-30):
引用 网友E:
在LVS中,將原電阻的DMACRO & DEVICE描述copy一份出來並另改名字,
並將PROPERTY W & L 註解掉
並在DMACRO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通过lvs估算出手动画的poly电阻值,目的就达到了。确定过尺寸是可以生产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