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了个统计path slack的小于某个数值的脚本

楼主(2021-05-21):
也很简单,也没报错,但是最后puts $a=0

set a 0
set all_regs_data [all_registers -data]
foreach  register_data_pin $all_regs_data {
set slack [get_attribute $register_data_pin max_slack]
if {$slack < -0.04 && $slack != ""} {
incr a

}

}
puts $a

网友:
需要先update timing,加一句report_timing在脚本最前面

网友:
foreach 换成foreach_in_collection,至于原因自己悟吧

网友A:
if里puts结果, incr a放到判断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里puts结果, incr a放到判断外面

.

网友:
get_timing_path -slack_less_than num 不行吗?

网友:
用上面的命令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