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Corner仿真和蒙特卡罗仿真问题

楼主(2021-05-21):
求助一下,cadence的Corner仿真和蒙特卡罗仿真问题。 用的是tsmc18rf工艺库。
下面这个图是我库里的model file。

Corner仿真的设置是下面这个图:

想仿真ff,fs,sf和ss.但全部都报错:

这个工艺角仿真该怎么解决?

还有蒙特卡罗仿真中,需要在Corner里面设置mc吗?

网友:
去把这个spice model文件用vi、gedit或者gvim打开读一遍前面的介绍,里面会有各个corner的说明和举例。   蒙卡的文件一般是另一份,在这个文件的路径下找找看或者上层文件夹找

网友A:
蒙塔卡洛要全换成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塔卡洛要全换成mc.

不行,报错

网友B:
从log上看,没有识别m2(nch3) m15(pch3)两个器件, 参数par1fn_mc没有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log上看,没有识别m2(nch3) m15(pch3)两个器件, 参数par1fn_mc没有指定。

但是怎么改呢?新手小白,不太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怎么改呢?新手小白,不太会

看一下你电路的这两个管子和input.scs中这两个管子,与其他的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电路的这两个管子和input.scs中这两个管子,与其他的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

我那两个管子都是3V的管子,别的都是2V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两个管子都是3V的管子,别的都是2V的管子

要么是没添加3V管子的库,要么你的工艺角里不包括3V的管子,要再添个3V管子的section,你也可以把3V管子替换成2V管子,看是否能跑通。

网友(2022-05-11):
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理解是有些工艺角是一些层的命名,如果不选或多选就会导致器件无法识别,建议看看工艺文档,应该有说明,我当时是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理解是有些工艺角是一些层的命名,如果不选或多选就会导致器件无法识别,建议看 ...

hhh,我已经解决了,我也是试出来的,谢谢啦

网友D(2024-04-21):
请问为什么在跑ff和ss corner的时候不把前缀为tt的器件改成前缀为ff或者ss的器件呢,新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在跑ff和ss corner的时候不把前缀为tt的器件改成前缀为ff或者ss的器件呢,新手求教。
...

是要换的

网友(2025-06-11):
老哥 你这个corner设置文件方便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