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何时不用考虑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1-05-21):
请问各位前辈,运放做何种运用时可以不用考虑稳定性问题,是否是运放在处理直流信号的时候不用考虑它的相位裕度?allan的书上在使用二级运放做比较器的时候说不需要对运放进行补偿,这样不会导致环路震荡吗?

网友:
比较器的环路到哪里?

楼主:
懂了,一般比较器是开环应用,所以一般不考虑相位裕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