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出现spectre文件只想错误

楼主(2021-05-21):
错误提示:specter terminated prematured due to fatal error。
setup --spectre中的文件不是我现在所用的工艺,但是每次仿真它就自动跳到之前的工艺下。我该怎样操作才能将它设置成现在工艺的spectre文件。

网友A:
你说的自动跳到之前的工艺下,是指Model文件总是填写了原来工艺的Model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之前工艺的library定义从cds.lib文件中注释掉就好了,因为在原先的库文件路径下有libInit.il 这个SKILL文件帮你自动填写这些模型文件的,反而帮了倒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把之前的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动跳到之前的工艺下,是指Model文件总是填写了原来工艺的Model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之前工艺的 ...

好的谢谢,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动跳到之前的工艺下,是指Model文件总是填写了原来工艺的Model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之前工艺的 ...

您好,我的主题下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能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遗留问题:我该怎样操作才能将它设置成现在工艺的spectre文件? 最简单的就是看看你的新工艺下面那个工艺库路径下有没有相类似的libInit.il SKILL文件,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自动Load进来呢?那肯定还存在着冲突,打开那个libInt.il 看一下这段代码起作用的条件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把这段代码用.cdsinit 装载进来(不过这是个 bad 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遗留问题:我该怎样操作才能将它设置成现在工艺的spectre文件? 最简单的就是看看你的新工艺下面那个工艺库 ...

解决了,谢谢您了。我还有个悬赏帖子没有解决,麻烦您有时间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您了。我还有个悬赏帖子没有解决,麻烦您有时间帮我看一下谢谢。
...

已经回答了,照我说的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回答了,照我说的做不会有问题。

好的 ,太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