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n阱中能制作nmos?

楼主(2021-05-21):
如图是新版拉扎维教材第15章的关于mos电容的介绍。
第二个图说可以在n阱中制作nmos形成积累区的mos电容,想问下这个nmos的体端是哪个?是n阱还是p衬底??
对于n阱工艺,不是nmos的体只能是p衬底接地吗?

网友A:
这个是常见的可变电容结构。va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见的可变电容结构。varator。

请问这个nmos的体端是n阱还是p衬底呢,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nmos的体端是n阱还是p衬底呢,感谢解答!

电容两端一端是gate,另一端是N+,也就是nwell。

网友:
NW的作用是把SD天然的连在一起,bulk还是psub或者PW的电位

网友:
介质层是栅氧化层,两个极板为S/D的短接端和栅极引出哎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