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低通滤波器RC取值

楼主(2021-05-21):
请问想把频率1.2MHz、幅值2.5V、占空比50%的方波进行滤波得到平均电压1.25V、纹波小于100uV的电压信号,二阶低通滤波的R和C应该如何取值呢?

楼主:
两个极点我写错了,2pi应该写在分母,fp1=1/2piR1C1,  fp2=1/2piR2C2

楼主:
原图好像不太清晰,再传一遍

网友A:
好眼熟,这是那门课的内容?我回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这是那门课的内容?我回去看一下

会了分享下

网友B:
没有阻性的负载按现在的结构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阻性的负载按现在的结构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实际电路接的是mos的gate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接的是mos的gate端

那就是纯容性的负载。这个结构是肯定不行的,至少要并个电阻负载R3,R3=R1+R2。而且你要的电压纹波很小,需要的RC非常大(nF, Mohm量级),而且100uV的电压,随便有个noise影响都很大。

楼主:
为啥并了电阻R3就能满足纹波要求呢?R3=R1+R2,R3这么取值又是为什么呢,另外RC(nF,Mohm)你是怎么确定的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取值。抱歉,我不会的太多了,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纯容性的负载。这个结构是肯定不行的,至少要并个电阻负载R3,R3=R1+R2。而且你要的电压纹波很小, ...

请问为啥并了电阻R3就能满足纹波要求呢?R3=R1+R2,R3这么取值又是为什么呢,另外RC(nF,Mohm)你是怎么确定的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取值。抱歉,我不会的太多了,盼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啥并了电阻R3就能满足纹波要求呢?R3=R1+R2,R3这么取值又是为什么呢,另外RC(nF,Mohm)你是怎么确 ...

抱歉,前面分析错了,不需要R3。首先确定DC工作点,方波的平均电压为1.25V等于想要的输出电压1.25V,所以不需要R3分压即可得到1.25V。假设两级RC值相等,且在高频时1/ωC<<R,则在1.2MHz时有|1/1+jωCR|^2=100u/2.5,得出RC的大致量级。剩下的事还是交给仿真工具吧。

网友C:
首先你推的传函表达式就不对,第一个式子就不成立(直接把R2/C2忽略了)。。。。。。然后你可以先看基波,对于输入这个方波,做傅里叶变换可以算出其基波1.2M的大小,先忽略高次谐波的话,你要在1.2M的频率上把它衰减到100uV,相当于多少dB的衰减,就可以根据波特图来估算你的极点位置,当然最后还要留一些margin因为还没考虑到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前面分析错了,不需要R3。首先确定DC工作点,方波的平均电压为1.25V等于想要的输出电压1.25V,所以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推的传函表达式就不对,第一个式子就不成立(直接把R2/C2忽略了)。。。。。。然后你可以先看基波, ...

大佬说的是,回头一看,公式确实错得离谱。后面又重新算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推的传函表达式就不对,第一个式子就不成立(直接把R2/C2忽略了)。。。。。。然后你可以先看基波, ...

将方波做傅里叶变换,基波幅值为2.5*4/π,二阶低通滤波幅值是每10倍频-40dB衰减,故可推出截止wo,考虑其他谐波的作用,可把RC再适当取大。不知这么分析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