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200

楼主(2021-05-21):
pad经过一个200欧姆的电阻接到电源,为什么我没框RES200这个层次,drc也没报LUP问题?

网友A:
可能layout确实是没有lutch up的DRC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layout确实是没有lutch up的DRC错

根据design_manual写的,他应该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design_manual写的,他应该报的啊

没有电阻的话 你管子有双ring 也不会报错

网友:
RES200不是LVS识别层吗

网友:
signal must connect BUMP or BALL, RES200 can interrupt LUP check.

网友:
经过电阻后的MOS应该是用了完整的ring包起来了,满足LU.1 LU.2,所以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