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楼主(2021-05-21):
virtuoso中,快捷键L可以对wire插入label,如果在快捷键L里Names输入多个内容(图2),并且选择Expand bus names这个选项,就可以多个内容依次输出。但是这种方法手动操作麻烦,并且针对大规模电路不实用。如何通过skill脚本用鼠标选择整个电路,直接自动添加自定义的label name,实现一键化?

网友A:
试试这种添加方式,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种添加方式,希望有用。

需要在反相器链节点中添加label,不是只对一个反相器加多个节点哦

网友B:
你这是反提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反提的电路吧

我不太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反相器链节点中添加label,不是只对一个反相器加多个节点哦
...

@DemoYe 说的方法是对的,他这不是一个反相器哦,仔细看一下他的Instance Name,是多个反相器。题主可以再好好学习一下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