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布线时突然卡死了

楼主(2021-05-21):
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每次都是这个地方卡死了。

网友A:
机器资源不够了吧可能?查看下memory和CPU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资源不够了吧可能?查看下memory和CPU使用情况?

就是内存不够大。

网友B(2022-08-2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项目都在别的机器上跑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 新机器上面跑不了, 160核 ,2T内存,基本没别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项目都在别的机器上跑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 新机器上面跑不了, 160 ...

我后来是换个机子跑的,而且你这个问题和我的不太一样。我用自己机子跑的时候内存到最后基本拉满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