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lvs的ERC报错问题

楼主(2021-05-22):
原理图如图,DRC和comparison results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说这里的label不存在啊,新手求解!

原理图

原理图

LVS结果

LVS结果

网友A:
這個就是說要去Calibre 設定 你的power name 是甚麼 ? 他才認得到power

你不去設定所以她跳個Warning 警告而已 , 不見得要去做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是說要去Calibre 設定 你的power name 是甚麼 ? 他才認得到power

你不去設定所以她跳個Warning 警 ...

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有添加电路的输入输出,添加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