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震荡的都是共模?

楼主(2021-05-22):
如题,请各位大佬指点,为什么一般都是共模振荡,而没有差模振荡?

网友:
我觉得共模震荡和差模震荡都有可能吧,为什么楼主说共模震荡更多呢?

网友A:
共模有小訊號迴圈,也要檢查phase margin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有小訊號迴圈,也要檢查phase margin 的

感谢您的回答!!请问,能否再深入的讲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