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vertInstToMosaic

楼主(2021-05-22):
procedure( skConvertInstToMosaic()
prog( ( cvId inst master orient box xy uX uY mosaic )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inst = car( setof( obj geGetSelSet() obj~>objType == "inst" ) )
        when( null( inst )
                warn( "Selected object is not a instance object!\n" )
                return()
        ) ;  when

        master = inst~>master
        orient = inst~>orient
        box    = master~>bBox
        xy     = inst~>xy
        uX     = rightEdge( box ) - leftEdge( box )
        uY     = topEdge( box ) - bottomEdge( box )

        dbDeleteObject( inst )
        mosaic = dbCreateSimpleMosaic( cvId master "" xy orient 1 1 uY uX )
        geSelectFig( mosaic )

        return(t)
)) ; End of procedure *skConvertInstToMosaic*

网友A(2021-09-01):
这个功能好像virtusuo自带有,Q一下器件,然后下面就有转换Mosaic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好像virtusuo自带有,Q一下器件,然后下面就有转换Mosaic按钮?

617以上版本才有的

网友(2021-10-22):
需要求助什么事情?

网友(2023-06-20):
inst = car( setof( obj geGetSelSet() obj~>objType == "inst" ) )  ————————请问一下为什么会用car这个函数啊 car不是只提取list的第一个元素吗?然后我试了一下您的这个脚本,同时选中两个inst转mosaic的只能转一个,不能同时转两个是不是因为car的原因啊???

网友:
不是这个吗?

网友(2025-03-06):
有没有函数讲mosaic convert 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