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根据工艺库文件计算μnCox的问题

楼主(2021-05-22):
我现在用的是ntc .35工艺库,想算其中一个器件nl5的μnCox,工艺文件以及计算结果如下:  。然后用cadence搭一个仿真电路,如下图  ;忽略沟道调制效应计算漏极电流I=1/2μnCoxW/L(Vgs-Vth)^2≈459uA,而仿真结果是192uA,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到底是计算错误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感谢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楼主:
搞了半天,算出来差这么多,积极性都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算出来差这么多,积极性都没了。

我也存在这个疑问。楼主有没有试试把沟道长度从0.5u增加到2u,或者调节一下vds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存在这个疑问。楼主有没有试试把沟道长度从0.5u增加到2u,或者调节一下vds的电压?
...

增大沟道长度,漏电流基本以192u等比减小。对Uds做dc仿真,漏电流基本也是在180uA到230uA,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B:
你算的就是你写的公式,还是加了平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的就是你写的公式,还是加了平方了?

加平方了,抱歉,写错了。大哥知道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平方了,抱歉,写错了。大哥知道原因吗?

猜测是速度饱和的原因,迁移率应该是一个接近固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速度饱和的原因,迁移率应该是一个接近固定的值。

迁移率确实不会有太大变化,而且仿真也是在默认温度下进行。速度饱和一般是在短沟道下才明显是吧,我把沟长调到10u了,结果手算和实际漏电流还是差1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迁移率确实不会有太大变化,而且仿真也是在默认温度下进行。速度饱和一般是在短沟道下才明显是吧,我把沟 ...

不仅仅是,迁移率和垂直电场也强相关,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建议去看专门的器件物理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迁移率和垂直电场也强相关,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建议去看专门的器件物理书

学习了

网友(2021-12-02):
貌似不同条件是算不出来的

网友(2022-07-28):
补充一下,你的Cox算对了吗?是不是少了一个1*10^-6?Cox=3.9*8.85*10^-12*1*10^-6/(1.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