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ower IO连不上Core Ring

楼主(2021-05-22):
INNOVUS19.1版本,在做sroute时候无法连接PAD pin和core ring的问题,首先globalNetconnect定义:
然后PAD的power pin:
sroute gui界面设置是:
求问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GND pad也同样连不上,实在找不出来原因了。

楼主:
解决了解决了
原因是foundry提供的IO LEF缺少了CLASS CORE的定义,只需要在需要接到core ring上的PIN对应port添加一条CLASS CORE ;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06):
这个问题是怎么找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