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转换单元放置问题

楼主(2021-05-22):
原来一直认为电平转换单元放在目标区域,这两天看有的地方说要看工艺库电平转换类型、看版图确定电平转换单元放置位置,看了一下lib库,没怎么理解,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放在目的端和驱动端的两种lvl结构不一样,可以看下layout ,就是看你的primary 电源是接到哪个电源域的, 两种cell应用主要是看你的设计的时候规划电源域方便, 不同在于:放在驱动端的lvl会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连接二级保护的CDM cell 或者ANT cell

网友:
T的库带SR的表示source端,不带的表示sink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目的端和驱动端的两种lvl结构不一样,可以看下layout ,就是看你的primary 电源是接到哪个电源域的,  ...

谢谢回复,那我在综合写UPF时,我可以指定lv只放到目标区域吗,这样工具是不是会根据我的设置选择合适的lv单元放在目标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