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说 HVT cell 工艺偏差比较大?

楼主(2021-05-22):
HVT cell 在制程上和 SVT/LVT cell 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 HVT cell 工艺偏差比较大?
为什么 clock tree 上必须只有一种 VT cell ?

原文是这样说的:
“用来build clock tree的clock inverter 必须使用LVT或者SVT,而且必须保证clock tree上只有一种VT。HVT cell禁止使用在clock tree上,因为工艺偏差较大,导致signoff的timing和实测严重不match,甚至导致功能错误。”

网友:
离子注入那一步mask用的不一样,通过控制si不同区域的掺杂浓度来控制Vt类型,剩下的就不懂了,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A:
后端视角来说应该还是速度和功耗平衡的问题, 不同vt 在不同corner 特性漂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同一种vt,平面工艺通过调implant 来调整vt,finfet 主要调整金属栅的功函数来调节v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视角来说应该还是速度和功耗平衡的问题, 不同vt 在不同corner 特性漂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同 ...

您好,按照前辈说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假如在ss corner下,launch clock path上有cellA :20ps,cellB 30ps,capture clock path上有cellC :20ps,cellD 30ps;在ff corner下,每个cell delay都会变小,若是同一个VT,launch path和capture path上的cell的特性漂的趋势是一样的?也就是cell delay变化的趋势是一样的,这样做减法得到clock skew值,skew变化不会很大?
相反,若是不同vt,ff corner时,Hvt cell往一个方向偏,lvt往另一个方向偏,这样做减法后skew会变大
ps:另外,说的这个特性漂,具体指的是什么,很抽象,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可以用工具报一下timing ,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HVT 的cell 在不同corner 下的delay 差距特别大,这样会使setup 和hold 变得很困难。DELAY cell 的HVT 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