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寄存器模型的操作!!

楼主(2021-05-23):
有哪位大佬能讲解下寄存器模型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desir的值和mirror的值如何变化啊?比如说get或get_mirrored_value以后,desir或mirror中的值会消失吗?

网友A:
你要的答案都在源码里。
寄存器的操作其实都是针对寄存器里面的field进行操作,uvm_reg_field里面有以下这几个值:
reset_value顾名思义就是寄存器的复位值,其他三个值,不同的操作,有不同的结果,例如predict操作:
比如get操作:

学着去阅读源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答案都在源码里。
寄存器的操作其实都是针对寄存器里面的field进行操作,uvm_reg_field里面有以下这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答案都在源码里。
寄存器的操作其实都是针对寄存器里面的field进行操作,uvm_reg_field里面有以下这 ...

支持,uvm的ctags常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