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报错,请添加原目录文件到cds.lib中

楼主(2021-05-23):
“balabala”(库名)was originally compiled with logical name  “balabala_old”(旧的库名)。 please include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library “balabala_old”(旧的库名) in cds.lib file
解决方案:删除库目录下的“pak”文件,如“inca.inx8664.150.pak”(一个压缩包文件),重新启动cadence即可
Francesco,
In your library directory, there will be an outdated "pak" file. Something like
inca.lnx86.165.pak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Please delete the pak files.
If a library is renamed, the pak file remains, but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old library name. As a result, when ncvlog tries to compile the verilog code
(needed to analyse it to identify pin names and so on), it can't because there'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logical name (Sinan, which is what the library was
previously called, presumably) and the current name (Francesco?).
Regards,
Andrew.

网友:
对库重命名后引发的错误,库重命名后,但残留了编译期间产生的含原库名的底层文件

网友(2024-07-15):
确实管用,这个pak文件在库目录里面。删掉就好了。

网友(2025-01-09):
解决了 斯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