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芯片主要有哪些应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数字芯片取代呢?

楼主(2021-05-23):
模拟芯片是集成电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于对信号进行放大、滤波等,模拟芯片主要有哪些应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数字芯片代替呢?

网友:
简单来说,模拟芯片是收集现实世界数据的第一环。
应用:各种传感器-将光学、电学、力学等物理信号先转化为电学信号,再根据一定的参考转化为二进制数据。
目前来看常用的电压、电流信号放大功能纯数字电路实现不了,因此不可代替。

网友:
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是一道作业题?哈哈哈

网友:
一个是模拟
一个是数字
搞清这两个定义,然后再找家大厂官网看看芯片产品

网友A:
tomorrow s analog just dead or different.pdf (392.87 KB, 下载次数: 150 ) 这篇论文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是很多大牛分享的看法,观点都是模拟电路不会被取代,主要因为自然界都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是很多大牛分享的看法,观点都是模拟电路不会被取代,主要因为自然界都是模 ...

网友(2021-06-25):
世界是模拟的,数字是人为了量化万物创造出来的,
所有需要与现实交互的场景都需要用到模拟芯片

网友:
自己完成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是很多大牛分享的看法,观点都是模拟电路不会被取代,主要因为自然界都是模 ...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在实际产品应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模拟器件。数字器件用得很少

网友B(2021-07-28):
归根到底,我们的世界还是模拟的。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把模拟信号加工成数字来处理,这种加工有其一定的好处和优势,但有这些好处的同时肯定会由于转换带来的一些缺点,(比如转换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实时的反应变化;精度受到转换精度的限制等等)。所以模拟技术处理外界的信号更加直接,是对外界模拟信号的直接反映。但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模拟信号不如数字信号容易控制,不能通过程序编程达到逻辑判断和控制,所以灵活性不如数字电路。为了达到更广泛的应用,让模拟和数字电路的长处都能发挥出来,所以可以采取模数混合电路来让其优势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归根到底,我们的世界还是模拟的。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把模拟信号加工成数字来处理,这种加工有其一定的好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