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pll前分频、后分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4):
(图片)

网友A:
不低于是不小于的意思吗,,前分频就是在环路之前的分频器,比如输入频率12MHz,前分频=2的话,输入pfd的fre就是6MHz,用处是将步长从12减小到6,后分频是环路之后的分频器,正常输出比如是480MHz,后分频是2,输出的频率就是240MHz,作用是扩展输出频率范围,比如vco范围是300M-1G,可以通过后置分频器将整个pll的范围扩展至12M-2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低于是不小于的意思吗,,前分频就是在环路之前的分频器,比如输入频率12MHz,前分频=2的话,输入pfd的fr ...

12-1G,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G,打错了

谢谢大佬的回复。不低于就是不小于的意思。我在ADI产品里面找到了类似的架构  。请问是不是后置分频器可以实现1-M多个数值分频,所以可以扩展频率范围?前分频器还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吗?多增加两个分频器也会进一步恶化系统输出相位噪声的吧,尽管分频器相位噪声比较小。

网友A:
不敢当不敢当,,比如说,要实现一个特别的频点,比如98.576MHz,输入频率12MHz,就没办法做到,因为算下来N=8.21466,这时候使用前置分频器就可以先进行5分频,在进行环路的41分频,就可以近似得到98.4MHz频率,数值是随便说的,就这个意思,这个图我也不是很懂,看起来棕色框里的delay应该是多相位输出的功能,,比如vco使用多级反相器,每一级接到输出端,就是多相位输出的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当不敢当,,比如说,要实现一个特别的频点,比如98.576MHz,输入频率12MHz,就没办法做到,因为算下来 ...

懂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