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菜单栏消失

楼主(2021-05-24):
错误提示: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schcWindowMenu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schMenuTrigger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schcWindowMenu

在cdsinit 中load  skill 快捷键 。导致virtuoso的菜单没有了。
怎么能恢复

网友A:
这应该是添加的SKILL代码中的bug,把原先的schematic trigger覆盖掉了,只能退出重新进来了。如果不想退出的话,在客户代码中截取产生schcWindowMenu的部分贴进来,产生schcWindowMenu的变量,看看能不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添加的SKILL代码中的bug,把原先的schematic trigger覆盖掉了,只能退出重新进来了。如果不想退出 ...

我退出重进  还是没有菜单,版图可以显示,电路不显示,请问下“schematic trigger” 在哪定义的

楼主:
在目录下,仔细找了一下,多出来一个menus目录,删除了 ,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目录下,仔细找了一下,多出来一个menus目录,删除了 ,好了!

你居然有权限改动软件装载的目录?那就是本身就不应该多出来一个menu目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有权限改动软件装载的目录?那就是本身就不应该多出来一个menu目录了。
...

楼主说的应该是项目文件夹下多了个menus文件夹,这个可以自定义menu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退出重进  还是没有菜单,版图可以显示,电路不显示,请问下“schematic trigger” 在哪定义的

...

menu trigger就是每次自动加载菜单的一种机制。这是分分钟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