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RC是否能检查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呢?

楼主(2021-05-24):
如题,DRC是否能检查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

比如M1上有两个label,分别是“AGND”和“DVDD”, 如果使用:
NET M1 “AGND”
NET M1 “DVDD”
会报 short circuit warning,导致DVDD 被ignored,但是我现在想把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抓出来,请问有可能吗?

网友:
LVS可以查出

网友:
calibre -spice spice.file rule.file 可以单独跑short 和ERC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知道如何用DRC抓出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如下:
x1 = net m1 "AVDD"
x2 = net m1 "DVDD"
m1 not (or x1 x2)
这样就可以只抓出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知道如何用DRC抓出同一net上有两个不同label的情况,如下:
x1 = net m1 "AVDD"
x2  ...

最后一句可以优化一下,目前会多出了一些你需要以m1 出来,如果你的m1 已经做了条件处理那就是我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可以优化一下,目前会多出了一些你需要以m1 出来,如果你的m1 已经做了条件处理那就是我草率了。 ...

确实做了条件处理,忘了说明,谢谢

网友:
跑LV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