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调用尺寸不一致

楼主(2021-05-24):
M2-M3的via调用出来之后,尺寸会变大   TF文件写的是0.5*0.5  调用之后就变成0.54*0.54   TF 文件是正常的  请问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把tf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f贴出来看看

网友:
如果via 尺寸没有错,那就说明在tf中其他地方有定义将via size up了,是只有via23有问题,还是其他via也有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TF中类似以下的地方:
(minWidth  “VIA23”    ***) ;VIA23.W.1
是否那个***写成了0.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TF中类似以下的地方:
(minWidth  “VIA23”    ***) ;VIA23.W.1
是否那个***写成了0.54 ...

你好  按照你的描述  我找到对VIA23最小宽度的描述  TF文件中确实是0.54  我尝试修改为0.5并保存  重启之后  但是调用出来的VIA23 仍然是0.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照你的描述  我找到对VIA23最小宽度的描述  TF文件中确实是0.54  我尝试修改为0.5并保存  重启之 ...

前面楼上描述是正确的,原则上tf 里面不一致,因为是人为改错的。
下次不要随便改工艺厂的文件,改要改仔细。
另外如上面说,改完 需要重新加载,方法1 load 方法2 重启 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楼上描述是正确的,原则上tf 里面不一致,因为是人为改错的。
下次不要随便改工艺厂的文件,改要改仔 ...

TF文件  没有进行改动  PDK安装完之后就是这样  是因为 run drc 的时候  发现有错误  和FAB厂进行了确认  他们说是0.5  后来查看TF文件 才发现文件中定义为0.54

virtuoso我重启了  但是依然没有用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F文件  没有进行改动  PDK安装完之后就是这样  是因为 run drc 的时候  发现有错误  和FAB厂进行了确认  ...

重启virtuoso当然没有用,你要确定你需要0.5还是0.54,如果需要0.5就要改TF,然后重新load TF

网友:
先看看design manual 这个孔到底是应该0.54 还是0.5,如果design manual 是0.54 那这个tf 就没有错。
如果是0.5 那就反馈给fab,让他们update,如果真的证明fab错了,你们可以问fab要钱了。
一切以design manual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