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iode做ESD的layout要求

楼主(2021-05-24):
用diode做端口ESD防护的时候,如果保证diode面积或者周长不变的情况下,diode是画成接近正方形好还是画成长条型ESD性能好?
很多采用长条型,主要还是考虑走线简单吧,现在首要考虑性能,可以适当放宽面积限制,主要时讨论下长条型和方块型的ESD性能;

我个人感觉是长条型的电流聚边效应更严重一些,倾向于方块型,但是没有理论根据没法说明layout。

网友A:
尽量做整体做成方形的,倒一下直角。尺寸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做整体做成方形的,倒一下直角。尺寸要大!

老哥,有没有论文或者paper之类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B:
长条,走大电流衬底电阻低,看一下TSMC的设计规则,规定的很严格,不能太宽。

你画成方形,面积一样的时候,电流走衬底的路径长了很多,衬底电阻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条,走大电流衬底电阻低,看一下TSMC的设计规则,规定的很严格,不能太宽。

你画成方形,面积一样的时候 ...

这样一说,挺有道理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