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怎么处理这种常见的时钟结构?

楼主(2021-05-24):
Source clock is cpu_clk with 1G frequency and there are two generated clock, namely cg_clk1 and cg_clk2.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时钟case,一般情况下,或者说你曾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怎么处理过这种时钟结构?

第一,默认情况下,reg_group1/2/3 的所有 sinks 之间是需要互相balance的,工具会试着把这三个group of sinks 长平。
第二,假如 reg_group1/2 和 reg_group3 被设置成了 asynchrous 关系,那在 reg_group1/2 和 reg_group3 之间还会自动地被 tool 长平吗?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网友A:
做tree的时候设置not balance 或者单独创建createclock 就可以避免被长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tree的时候设置not balance 或者单独创建createclock 就可以避免被长平

请问在做tree的时候具体怎么“设置 not balance ”? 另外,“单独 create clock” 是指什么?cg_clk1/2就是在SDC里分别定义的 generated clock 啊。。。请问你是指在clock spec file 里相应的时钟定义语句之后更改或者添加什么设置吗?
我是菜中菜,还望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B:
不希望被balance 可以在reg pin 上设ignore ,工具就不会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希望被balance 可以在reg pin 上设ignore ,工具就不会balance

假如我不想让cg_clk1和 {cg_clk2 和 cpu_clk 直接drive 的sink}balance,该怎么设置?

网友C:
处理cts spec,加不同的skew group,并设置非balance group, 楼上说的create_clock虽然也能做tree时达到你要不balance的效果,但是时序检查已经错了,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cts spec,加不同的skew group,并设置非balance group, 楼上说的create_clock虽然也能做tree时达到你要 ...

set_ccopt_property -skew_group cg_clk1 -constraint {none ?}
我看 spec 里大多用none,除此之外,还有其它选项吗?你说的非 balance group 也是在这里用其它一个option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不想让cg_clk1和 {cg_clk2 和 cpu_clk 直接drive 的sink}balance,该怎么设置?
...

你先要分析是那一条path 最长导致的其他path 也被拉长了
假如是cg_clk1,可以用set_ccopy_property sink_type -pin {cg_clk1} igno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要分析是那一条path 最长导致的其他path 也被拉长了
假如是cg_clk1,可以用set_ccopy_property sink_t ...

谢谢你的回答。
第一,这么问吧,假如 cpu_clk 直接驱动的 reg_group3 和 reg_group1/2 之间不需要互相 balance,那该怎么设置?该怎样告诉tool不要balance,具体 command 和 option 是?
第二,你的回答可能不是我想问的问题。不过你提出的这个case我觉得有点疑问。如果把某个skew_group里面最长latency sink 给 ignore 掉,我相信tool会把它做短,但是这个 sink 的 latency 和其上下级的 sink(reg)的latency common path不就小很多了吗?当然了,也不见得时序收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cts spec,加不同的skew group,并设置非balance group, 楼上说的create_clock虽然也能做tree时达到你要 ...

spec file 里对每个 clock 都会自动生成一个 skew group。遇到这种情况,user 该怎样改,具体 command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