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IP的处理

楼主(2021-05-24):
请教:在做DC综合时,对设计中用到的IP(固核)如何处理?优化?
是直接对这个IP cell做set_dont_touch吗?或者做set_disable_timing?
还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处理?
请教,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做额外处理。

复杂IP是放在link library里,而不是target library里的。复杂IP也不像标准单元用一句function属性就可以简单地描述它的功能,不需要set_dont_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做额外处理。

复杂IP是放在link library里,而不是target library里的。复杂IP也不像标准单元用一句 ...

感谢回答,在DC综合时会把IP当成一个黑盒子处理,那么实际就是DC工具根本就不会分析和处理IP吗?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对IP做约束?

网友B:
搭车同问,比如简单的fifo,ram这些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同问,比如简单的fifo,ram这些怎么处理?

如果你的fifo、ram是用vendor提供的工具产生的硬核,那就跟楼主的一样,直接例化,让dc都db。如果是rtl写的,其实是寄存器组成的,那就跟普通逻辑电路让dc通过标准单元库综合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在DC综合时会把IP当成一个黑盒子处理,那么实际就是DC工具根本就不会分析和处理IP吗?所以我们 ...

你需要指定dc读那个ip的db啊。如果没读db的话,我忘了dc能不能跑下去了。这个ip的时序约束和一些物理特性都在db里面,dc会自己分析。成熟大公司的db有保障点,一些小公司做的db也挺烂的,有属性错误的,有落了时序检查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有时也会对像io buffer等的硬核的某些pin间设定set_disable_timing,主动放弃些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在DC综合时会把IP当成一个黑盒子处理,那么实际就是DC工具根本就不会分析和处理IP吗?所以我们 ...

你需要让dc读那个ip的db。db里记录了这个ip的时序检查和一些物理特性。大公司的db有保障点,小公司做的db也有挺烂的,缺东西的。在这个基础上,你还可以在sdc里自己增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让dc读那个ip的db。db里记录了这个ip的时序检查和一些物理特性。大公司的db有保障点,小公司做的db ...

感谢回答,是会加入IP的db文件,我的疑惑是,既然是硬核,那么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golden的IP,理论上是不太需要我们再对这个IP添加时序约束一类的,
所以在DC综合时,DC工具在优化设计时,是否会自动跳过IP?
还是说需要我们自己手动设置,如set_dont_touch,set_disable_timing这样来规避对IP的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fifo、ram是用vendor提供的工具产生的硬核,那就跟楼主的一样,直接例化,让dc都db。如果是rtl写 ...

多谢大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是会加入IP的db文件,我的疑惑是,既然是硬核,那么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golden的IP,理论上是不 ...

直观的想法都是让dc去检查吧,ip手册里可是说了某数据脚和某时钟脚需要满足什么时序要求,这个信息应该记录在db里,不去管的话,dc就会照着ip db里记载的去做检查。除非你人为不让做一些检查,可以用sdc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是会加入IP的db文件,我的疑惑是,既然是硬核,那么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golden的IP,理论上是不 ...

ip是golden的只是逻辑功能,时序还是要检查的。一条完整的时序路径在ip外侧有一些逻辑,进入ip内部后再有一些逻辑是很正常的吧。在顶层设计者完成整体代码后,需要整体做时序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是golden的只是逻辑功能,时序还是要检查的。一条完整的时序路径在ip外侧有一些逻辑,进入ip内部后再有 ...

感谢回复,这样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感谢指教。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调用IP的nets上出现如下警告“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请问这种问题该用什么方式处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样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感谢指教。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调用IP的nets上出现如下警告“Warni ...

到lib里找到那个pin,然后找它的timing()组里的related_pin属性值XX。看一下,XX脚是不是没定义时钟。或者你以为定义了时钟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时钟没有传播到XX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lib里找到那个pin,然后找它的timing()组里的related_pin属性值XX。看一下,XX脚是不是没定义时钟。或 ...

感谢回复,认真分析了一下,感觉还是不应该从IP内部去找问题,虽然报的是IP上的一个多bit的输入端口,
还是要从设计到这个端口这条路径上去找问题,即IP外部到IP端口这条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是golden的只是逻辑功能,时序还是要检查的。一条完整的时序路径在ip外侧有一些逻辑,进入ip内部后再有 ...

ip是golden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