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动态比较器offset如何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5-24):
看到一些帖子的教程说的是,输入ramp信号,看输出翻转点。但是我的比较器是只在每个CLK信号的上升沿才会比较,就是说一个周期只会比较一次,这样的话就不能看出翻转点了。请问各位大佬,是我的哪个流程有问题呢?还是仿真方法不对?正确的仿真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下图是我比较器的波形图和电路图:

比较器波形图

比较器波形图

在输入差分信号大于0后,比较器输出没有变化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输入斜坡信号,后面加一个理想比较器和D触发器,看D触发器的输出。论坛有资料,自己找找吧。

网友A:
ramp信号要足够长,保证ramp上升的过程里能够经历许多个比较器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p信号要足够长,保证ramp上升的过程里能够经历许多个比较器时钟周期。

我跑了多个周期,只是这样要怎么看offset呢,我的波形里,输入过零点处,时钟信号=0,处于准备阶段,之后输出为1也是因为时钟信号=1。
如果时钟信号周期变了,输出跳变点也在变,不是offset啊

网友:
你输入一个足够足够慢上升的ramp信号,慢到你的比较器比较时间内输入信号的变化幅度对于你的offset的大小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了多个周期,只是这样要怎么看offset呢,我的波形里,输入过零点处,时钟信号=0,处于准备阶段,之后 ...

在你的这个图上,竖线的位置,输入信号是6.23m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前一次比较的位置,你没有标出来,我假设前一次比较的位置,输入信号是-6.23mV,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输入-6.23mV能够比出来是低电平,输入+6.23mV能够比出来是高电平,说明你的比较器offset的区间是(-6.23mV,6.23mV)
接下来,更改你的ramp信号的电压范围,再进行仿真,就能够进一步缩小你的比较器的offset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