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某个工艺手册的高压管

楼主(2021-05-24):
接我自己上个帖子的问题,最后问老师要到了这个工艺库的设计手册找到了这个原件,看上去是源体互接的,但是连的电路图里源体缺失分开连的,我想知道这个器件的体和衬底都分别对应的哪里,如果分开接的话怎么接。

俯视图

俯视图

剖面图

剖面图

版图里的俯视图

版图里的俯视图

参数文件

参数文件

网友:
跟我猜的一样,B S 共接,原理图symbol 做的不够好,容易让人接错,所以你的原理图是接错的,原理的接法应该接成跟版图一样,因为版图从实际制造上是分不开的。谁的原理图  这坑挖的。

网友A:
什么叫源体分开?中间就是源啊。要不你改改器件的finger数为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源体分开?中间就是源啊。要不你改改器件的finger数为2看看

电路图里源和体是分开连的,但是设计手册里源体互接,我不是设计电路的,所以不知道怎么连,这个器件有点特殊,厂家给的,finger改不了。

网友B:
能问一下这是个什么器件吗!!!!!!!!

网友:
栅极电压是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这是个什么器件吗!!!!!!!!

36V耐高压管,栅极是从上端引出去的

网友B:
栅极的引出孔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没在图里面画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的引出孔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没在图里面画出来吗?

设计图里没有,版图里有,版图还扩大了漏极的面积

网友B:
它的源极引出端是个P型区周围包了一圈N型区,那么它是怎么把NMOS的元件引出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图里没有,版图里有,版图还扩大了漏极的面积

怪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源极引出端是个P型区周围包了一圈N型区,那么它是怎么把NMOS的元件引出去的啊?
...

源端是在中间打孔从M2金属层引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端是在中间打孔从M2金属层引出去

但是看工艺文件源极的接触区是个P型区被包了一圈N型区啊!
正真的NMOS的源区引出端的接触区不应该是N型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但是看工艺文件源极的接触区是个P型区被包了一圈N型区啊!
正真的NMOS的源区引出端的接触区不应该是N型区 ...

可能需要看具体的版图我才能明白!
那工艺图重中间引出区的那个地方的端子是个什么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看具体的版图我才能明白!
那工艺图重中间引出区的那个地方的端子是个什么结构啊?
...

端子打孔从金属层M1出,高压管和低压管结构有些不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压管,工艺手册里的高压管结构多少有些不同

网友:
这样啊!谢谢!我再想想吧!

网友:
建议看看DMOS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