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 / RHEL7 安装IC5141问题

楼主(2021-05-24):
在RHEL7上历经千辛万苦,安装上了IC5141,但是只有在root账户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普通账户下打开library manager另存为cds.lib或者新建库提示没有权限,而且更改不了工作目录,只能是默认的安装目录下面的,麻烦各位大神可以解答!!!真的谢谢了,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很多天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我原来新建用户的家目录是在/home里面!!!
新建用户的时候指定其家目录到/usergroup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样就没问题了!
害,一个小问题困扰我三四天!
命令:
useradd -d /usergroups/user user passwd user
希望又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做个参考吧!

网友A:
I hope you are trying to crate in tool are which is not good or correct.

Create your user area in /home/user(name) and create it will work.

网友B:
只能在user用户下安装,并注意权限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user用户下安装,并注意权限设置。

我按照教程,是在root账户下su - user之后安装的,安装文件夹的权限也给了该用户,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教程,是在root账户下su - user之后安装的,安装文件夹的权限也给了该用户,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

而且每次安装的时候都提示没有权限,但我明明给了这个用户权限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Warning: user1 is not the owner of
/edatools/cadence/IC5141_4
user1 may not have the required write permission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hope you are trying to crate in tool are which is not good or correct.

Create your user area in / ...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嘛?
我现在就是在user目录下打开的icfb,但是save as cds.lib到自己工作目录的时候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