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 怎么进入锁定状态

楼主(2021-05-24):
新手小白研究锁相环结构,有人知道为什么控制电压会一直上升至最高电压,没有进入一个锁定的电压?或者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走过路过的高手,可否解答一下我这个小问题?

网友A:
不知帮顶,我猜是控制环路出了问题,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不知道你的模块是怎么搭的?理想模型还是transistor level的?

网友B:
你的PFD模块没有锁存,看看生成时钟和参考时钟的关系,怎么才能锁存。

网友C:
没锁定,会不会是控制电压达到最大值VCO输出也没有达到PLL锁定的频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帮顶,我猜是控制环路出了问题,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不知道你的模块是怎么搭的?理想模型还是transist ...

我的电路是晶体管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FD模块没有锁存,看看生成时钟和参考时钟的关系,怎么才能锁存。

我尝试修改了偏置电压,修改后能够锁住频率。但是置电压不能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锁定,会不会是控制电压达到最大值VCO输出也没有达到PLL锁定的频率要求
...

应该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锁定吗?

网友:
1、首先检查PFD、CP和divider的行为是否正确,是不是自己设计的行为;
2、检查Vctrl到VDD时Fdiv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此时Fdiv的频率还是比Fref频率低,适当增加VCO的频率或者减小divider的除频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锁定吗?

楼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