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版图

楼主(2021-05-24):
layout中怎样同时拉伸多个器件,谢谢各位大佬!另求一个版图快捷键大全

网友A:
分两种情况
1.一般情况下。
flateen  cell strecth 目标
2.
全是PDK 里面的cell 并且支持拉伸
stretch 目标

网友:
61的快捷键,这个根据个人喜好调过的,增加了一些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种情况
1.一般情况下。
flateen  cell strecth 目标

谢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