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逻辑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1-05-25):
我最近看到一些电路结构,比如与非、或非、与或非这些都接成了反相器的形式,那么这样的结构与直接用普通的反相器有什么不一样么?不知道大家在平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原来有两个或多个控制信号,后来原理图改动去掉了一些控制信号,或先预留出一些设计输入端口,供原理图修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原来有两个或多个控制信号,后来原理图改动去掉了一些控制信号,或先预留出一些设计输入端口, ...

也就是说本质还是反相器,没有其他特殊的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本质还是反相器,没有其他特殊的考虑

如果都是标准尺寸的门电路,没有其他考虑。

网友:
预留电路,后面有问题方便改版

网友:
改版改成这样的,电路工程师和版图工程师都是懒虫,找了个简单快捷的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