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后仿真求助

楼主(2021-05-25):
RF后仿真求助

RF器件后仿真CALIBREVIEW提取不出Finger,如图所示原理图Fingers=32,calibrec出来只显示1个。请问大牛是哪里的问题。感谢!

说明:如图非RF器件可以提出Finger

楼主:
顶一下,等待大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等待大牛

@3,应该就是finger=3

网友A:
只是三个fingers分别表示出来了,你看你的图上MNM0、MNM0@2、MNM0@3就是对应的三个fing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三个fingers分别表示出来了,你看你的图上MNM0、MNM0@2、MNM0@3就是对应的三个fingers ...

这个是正常的,下面那个才是RF器件

网友B:
RF管不是在xcell里面吗?不应该提取,而是当成一个整体应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管不是在xcell里面吗?不应该提取,而是当成一个整体应用呀

你好,请问下xcell对应Layout是否要保持pcell,flat后是否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xcell对应Layout是否要保持pcell,flat后是否不行?谢谢!

这我真不知道,但是RF器件最好不要动它内部的任何东西,只在它标注的接口处连线,不然后仿提取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