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3快捷工具使用求助,刚从virtuoso转到laker,很多功能都没找到在哪里。有么有中文版.....

楼主(2021-05-25):
Laker3如何实现N个device之间的快速对齐,类似IC61那样。
1、比如我N个device之间一次实现以P+或者任意一个layer层次来实现快速对齐?纵向或者横向对齐?且保持同样的space?
2、laker3中如何把polygon的metal先转换成path线?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一下 问题1中  怎么用virtuoso快速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一下 问题1中  怎么用virtuoso快速实现呢

我当时所使用的是IC618的,在标题栏的空白处右键把Align勾选上,然后标题栏就会出现一个多功能的对话框,算是Align的高级用法吧,可以实现任意方向的N个device层次之间的space对齐,记得对话框里面可以输入具体的space,以及选择那一层layer层作为参考。

网友:
A  然后F3,就可以了

网友:
edit -> other -> distributed to Align -> for top
N個DEVICE對齊(沒有橫向space)

另外一種對齊建議在左邊Device,
還沒拉出來前使用天平,也可對齊並修改space距離

ToolBoxs -> convert -> to path
polygon轉換pat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所使用的是IC618的,在标题栏的空白处右键把Align勾选上,然后标题栏就会出现一个多功能的对话框, ...

align按space对位之后 有时候会乱掉 特别是图形比较多的时候

网友B:
laker这个软件界面看上去都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界面      为什么还要用lake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ker这个软件界面看上去都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界面      为什么还要用laker呢 ...

互相伤害呗,有说laker更好用的,也有说virtuoso更好用的,我这使用一个月下来感觉相对于IC51来说laker确实是有优势,和IC61比就差了些,特别是对于新手而言,接触起来费劲的很,我到现在都还很排斥laker,没得办法,公司只有laker,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ign按space对位之后 有时候会乱掉 特别是图形比较多的时候

这我就记不太清楚了,起码我刚接触IC61的时候没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相伤害呗,有说laker更好用的,也有说virtuoso更好用的,我这使用一个月下来感觉相对于IC51来说laker确 ...

可能laker便宜 但是脚本语言用的不是skill 而是TCL

网友:
你说的第一个,laker toolbox里有一个sort object类似virtuoso的align distribute

网友:
第二个转path线的也在toolbox里面,但是感觉有点拉跨,只有线不拐弯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