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器仿真

楼主(2021-05-25):
请教大佬们一个简单问题,如何仿真一个反向器的输入低阈值、输入高阈值、输出低阈值、输出高阈值,万分感谢

网友A:
只是反相器的话翻转不是一个阈值吗?Schmitt才有迟滞窗口啊,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反相器的话翻转不是一个阈值吗?Schmitt才有迟滞窗口啊,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

谢谢回复,我其实是一整个芯片,有这个输入低高阈值的指标,不知道该怎么仿真,单个反相器的话扫描输入电压只能出来一个翻转阈值点阿

网友B:
这其实是一个测试的指标,仿真是看不出来的,仿真是很理想的情况了,所以这个指标一般不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其实是一个测试的指标,仿真是看不出来的,仿真是很理想的情况了,所以这个指标一般不做仿真 ...

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其实是一整个芯片,有这个输入低高阈值的指标,不知道该怎么仿真,单个反相器的话扫描输入电压只 ...

那你仿真DC,选择sweep variable,选择输入电压作为扫描对象,记得选中hyteresis sweep,这样就能看到迟滞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仿真DC,选择sweep variable,选择输入电压作为扫描对象,记得选中hyteresis sweep,这样就能看到迟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vih vil要配合PVT去扫,一般为了防止信号较慢跳变沿引起的误触发,会在输入做一个施密特。这样去扫PVT看vil vih是不是在spec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