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做电容的原理

楼主(2021-05-25):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疑问,PMOS做电容的时候,一般S、D、B均接VDD,G接信号线,如果把S、D、B接成GND,此接法还能形成电容吗?

网友:
我感觉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仿真测一下,看这样子连的电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值。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还得对他做隔离,要接地的话还不如直接用nmos呢。
电容值我不清楚,想来差不多吧。

网友:
我这边是三端接高电位,G接低电位,nmos相反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使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使用,高压/负压/或多电压域要多注意 latch up ,与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
pmos的衬底接地,也就是nwell接地,cmos工艺的nwell通常不会接地,建议用nmos来做电容,易拼接,如果一定要用pmos做电容的话,衬底那三端要接高电位,gate接低电位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nwell我们为什么希望接vdd嘞,你这样nwell就接低电位了,寄生的pn接就存在了导通的可能性呀。

网友A:
请问一下NMOS电容作用是什么。

网友:
可以的,VAR电容的用法通常也是nmos放在NW上S、D、B接地,G接高电位,但需要注意latch up,而且不能放在DNW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NMOS电容作用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用NMOS做电容,可以不用像MIM电容、MIP或PIP电容那样需要额外的制版层,省钱;又不用像mom电容那样占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用NMOS做电容,可以不用像MIM电容、MIP或PIP电容那样需要额外的制版层,省钱;又不用像mom电容 ...

请问NMOS和PMOS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A:
请问NMOS和PMOS电容有什么作用,

我也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2024-04-07):
居然有这么多人说可以,还有工作好多年的, 如果这样可以那Gate起什么作用,直接画一个diode用pn结做电容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