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键合问题

楼主(2021-05-25):
PCB沉金厚度太薄,导致键合的时候金线打不上去,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1-07-08):
3um以下即使键合上了也没有什么可靠性的

楼主:
我有三个问题想要问您
1、请问您说的3um以下,是指镀金的厚度吗?是指的镍金?
2、您说的可靠性是指的电气导通性吗?还是指它焊接的牢固不牢固?
3、如果电镀镍钯金,大概需要多少的厚度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