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负反馈

楼主(2021-05-25):
最近在学习共模负反馈时有这样一个疑问,拉扎维这本书上说如果不加上CMFB会因为失配而将某个管子压入线性区,但是如上图所示,这两个管子此时都在饱和区,但是可以根据这两个管子的vdsat判断输出电压Vout也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失配在(VDD-386.476mV)和156.661mV之间剧烈变化,同样也能保证两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不知道我这样想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推挽放大器没有提到它需要一个直流电平反馈电路来稳定输出的直流电平呢?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两点。
1、不合理的共模电平会降低输出信号的输出摆幅;
2、你的电路没有接输出的下一级,即使Ip和In有失配,也没处可以流啊,所以这两个不太容易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
1、不合理的共模电平会降低输出信号的输出摆幅;
2、你的电路没有接输出的下一级,即使Ip和In有失配 ...

谢谢您的回答,这幅图表达得不是很清楚,实际在外部的testbench上有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容模仿下一级mos管的栅极。我的想法是是否添加共模负反馈电路与是否有管子会进入线性区无关,即使没有管子会进入线性区,但输出直流电平有可能会剧烈变化,此时仍需要添加CMFB,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只要是高阻结点,在开环应用时都加“共模“反馈,是很正常的,你的想法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