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1-05-25):
想请教运放的偏置怎么设置?图中左边电路应该怎样改进?左边两个支路电流相差多少算正常?最上方的四个pmos管尺寸是否需要一致?运放应用在带隙里面,不知道负载电容大小怎么看其值?

网友:
可以专门搭一个电流源,再镜像过来;相差越小越好,没有说差多少算正常;最上方的四个PMOS是根据电流分配来设定的;负载电容看你运放驱动的器件电容值

网友:
不论是基准电压还是基准电流,都是bg产生的,其他电路必须以bg的基准为参考

网友A:
正常你的OP尾电流应该由二极管连接方式的PM2来提供,左边两路电流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干净的电流源的,两路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这个书上有),应用在bg里的话,你把运放放bg里直接run仿真就好,不用特定单独跑这个运放,当然你也可以跑一下看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的OP尾电流应该由二极管连接方式的PM2来提供,左边两路电流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干净的电流源的,两 ...

就是因为单仿运放它的相位裕度达不到45°,想改动一下但因为设计运放的步骤里面不是涉及到了负载电容吗?所以挺想知道一般设计带隙时,运放在设计过程中负载电容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单仿运放它的相位裕度达不到45°,想改动一下但因为设计运放的步骤里面不是涉及到了负载电容吗? ...

是的,没有负载电容,相位裕度是会差一点,一般不单独仿OP的,会在bg里面直接仿真环路相位裕度的

网友:
上端P管必须匹配,电流镜对电流的复制一般由小到大地复制

网友:
电流镜像连接有问题,PM3的栅极接PM1的漏极?
1、如果不是在带隙里面的话,运放偏置都是外部给的,单仿运放直接理想源加电流镜像就行。
2、LZ图上相当于有偏置和运放两部分,先把偏置设计好,仿真没问题了,再连接运放仿真吧,结构不改也行。
3、小于1%。
4、电流镜PMOS大小取决于你要分配给对应支路的电流。(运放都mA级别了,建议减小到10uA以下)。
5、运放在带隙里面,负载就是输出端接的MOS管的栅极对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