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40工艺的rf_mos管版图怎么处理

楼主(2021-05-25):
连线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去过这个LVS  谢谢

图二是我添加了二极管之后现在版图和原理图不匹配  请问问题出在哪

图三是DRC

添加了二极管之后

添加了二极管之后

网友A:
RF器件和版图严格对应的,如果你没用错的话,哪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开关设置错了。T的文档里面的截图。
看你贴的图,对不上的就是这两个D,也就是二极管器件,感觉是你开了开关,然后又没在电路里面添加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器件和版图严格对应的,如果你没用错的话,哪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开关设置错了。T的文档里面的截图。
看你贴 ...

感觉真相了

网友B:
这个器件没有IS,你把它放在ISO里面了,要么拿出来,要么改电路,改电路就是加上两个DIODE

网友:
寄生二极管问题     要么改rule file把提取寄生二极管的开关关了   要么在电路中加上寄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器件和版图严格对应的,如果你没用错的话,哪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开关设置错了。T的文档里面的截图。
看你贴 ...

谢谢 现在添加了器件 但是匹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件没有IS,你把它放在ISO里面了,要么拿出来,要么改电路,改电路就是加上两个DIODE ...

谢谢 现在加了二极管 但是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加了二极管 但是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看它需要加哪种diode,看名字

网友B:
你这是开路了吧,check and save 电路图 然后点亮一下确定连上了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它需要加哪种diode,看名字

种类加对了的 大小也是  dnwpsub和pwdn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开路了吧,check and save 电路图 然后点亮一下确定连上了再跑

没有开路啊 正常连接的

网友B:
你的版图加的ISO可能有问题,看看DRC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版图加的ISO可能有问题,看看DRC过了没

DRC应该没报这个错  我把结果更新在图三了

网友:
这个你看看,这是t18工艺的,版图中加的ISO,电路中对应的sub 电 地 分别需要加上ISO的

网友B:
看看你加的iso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加的iso是什么样的

能问下iso是啥吗  我应该没加   版图是直接 调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加了二极管 但是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添加的名字要和抽取的名字一致,然后面积要按画的填上,不然也会有报尺寸对不上的错,PROPERTY ERROR

我强烈建议,你把LVS里面的开关先关掉,就是先不抽取这个看看能不能过,先保证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如果一定要打开,也是确认确实是这两个开关造成的问题后,再打开,然后对照模型和LVS里面抽取的名字,或直接按版图抽取的NETLIST的管子,直接添加到SOURCE网表里面。看下面附图,就是PDK里面提供的这两个管子,我的不是40的,但是应该类似,这两个管子没有对应的版图,只有原理图,就是帮着解决这种问题的。不要用成其他的二极管,好多种类呢,用错了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的名字要和抽取的名字一致,然后面积要按画的填上,不然也会有报尺寸对不上的错,PROPERTY ERROR

我 ...

好的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