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CV 和LVF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25):
个人理解是POCV 模式下 read LVF 文件

网友:
POCV是近似估算单元的延迟标准差:延迟标准差=延迟均值*系数
LVF是一种库扩展格式,就是一堆二维查找表。通过索引单元的输入传输时间和负载电容,查找对应的延迟标准差。
所以LVF可以说是POCV的扩充,更精确计算单元延迟的标准差。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最后贴的图:
https://blog.csdn.net/taosimin87/article/details/110438451

POCV与LVF

POCV与LVF

网友:
POCV是近似计算标准单元的延迟标准差:
     延迟标准差=延迟均值*系数
具体系数为多少在POCV库里有记录

LVF可以理解为对单元库中延迟信息的扩充,里面是一堆二维查找表。通过索引单元的输入传输时间和负载电容,查找对应的延迟标准差。
所以POCV模式下再引入LVF文件,计算的延迟波动更为准确。

POCV和LVF的区别也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最后的图:
https://blog.csdn.net/taosimin87/article/details/110438451

POCV-LVF

POCV-L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