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4.16

楼主(2021-05-25):
拉扎维习题

拉扎维习题

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图(a)中电阻R1的作用,还有图(d)中电阻R1和R2的作用, 还有他们的大信号该怎么分析,谢谢!

网友A:
R1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的同时,保持有一定的差分输出阻抗。
否则,如果R1=R2=0,有了输出偏置,但是输出阻抗也会被降为1/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的同时,保持有一定的差分输出阻抗。
否则,如果R1=R2=0,有了输出偏置,但是输 ...

谢谢你呀,D图我明白了提供偏置的同时也防止了输出阻抗过小。那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D图我明白了提供偏置的同时也防止了输出阻抗过小。那A呢?

这里并没有讲这个电路设计的用处。
所以只能猜测A图里R1是用来降低增益的。